联想昭阳P3老本有时候开机屏不显

楼主(2009-11-02):
P3的老本,有时候开机背光不亮 屏幕只显示彩色竖道 外接正常,有时候就可以显示,只要显示了,进系统就一切正常!屏和屏线都换过 显卡是3D RAGE PRO 板载显存的,显存换过。。。。不显示的时候手压显卡芯片无效果

已找到故障点,此机手头有两台 发现有一个拨码开关位置不一样 在BIOS芯片附近,随意拨动了一下发现屏显不正常了,但是背光可以亮了,突然想到两台机器的屏在主板上的接口是一样的,但是却不能通用,莫非这个开关负责选屏吗,直接拆掉,用导线连通原编码方式,故障排除,反复开机数次不在出现此故障!应该是此编码开关接触不好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芯片到插屏线的插口线路看看呢

网友:
高压条咧?

网友:
高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已修复故障

网友:
莫非这个开关负责选屏吗,直接拆掉,用导线连通原编码方式,故障排除,
--------------------------------------------------------------
请把修复的图放一个上来。或者标出SW2中到底是哪几根导线连通?

网友:
已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