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 维修一列

楼主(2009-11-02):
接机 HP 6120 ,发现是二修机,之前被同行做过南桥BGA,上电电流0.8A 不跑码, 而且主板上的焊膏被上家弄的到处都是。看来南桥被上家BGA N次了;
直接BGA换南桥机器能点亮了,但不认硬盘,且BIOS设置里面硬盘检测选项是灰色的,说明认不到硬盘,换自己的好硬盘也是不认,查硬盘接口的阻值和电压及复位都正常,刷BIOS 也无效,再次BGA换个新南桥还是如此现象。维修思路陷入僵局。隔了几天再次拿出来看了一下,心想是不是硬盘接口有虚焊,顺手加焊了硬盘接口,这次开机发现BIOS设置里面硬盘检测选项可以选中了,有希望了!!!但硬盘还是读错误,顺手换上自己的硬盘可以进系统,客户硬盘有问题,把它重新分区后恢复正常。
总结:硬盘接口虚焊和硬盘分区表错误, 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比较少见,这种机型做BGA时还应该加焊硬盘接口。

网友:
硬盘接口虚焊    很少遇到过    下次遇到了也加焊试一下      记下

网友:
硬盘接口直插在主板上很少有松动,看来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南桥通病的机子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就虚焊搞的半死

网友:
弄的师傅走弯路了

网友:
主要还是楼主对自己BGA不是很自信,呵呵,或者对自己的芯片不放心,所以才又做了个BGA,导致走了弯路。不过还是提醒了大家,很好的帖子

网友:
在做南桥之前需要把接口的阻值大一下的,然后再做南桥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一个同样的机器,客户送来时是按着南桥就能进系统,我加焊了三天又有同样的问题,我就想重做好了,取下来植球不小心搞掉一个焊点,完了,重新换了一个桥,0.68A,怎么可能不亮了,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桥上去,一切正常,那个桥肯定是坏的,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温度植上去的,已拷好机交客户了,这个机器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下次也加焊看看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谢各位

网友:
硬盘接口虚焊了,检查硬盘供电都正常 吧,

网友:
做第二个南桥前就应该考虑到硬盘接口虚焊

网友:
小弟不才拿着板凳看戏

网友:
硬盘接口虚焊也能出现虚焊? 哎!这年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