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11-02):
手上有台NEC液晶显示器,比较古老的哪种没左型号,故障是第一次开机时白蓝,关下电源再开就显示正常,顺手打开显示器外壳,电路好复杂,肉眼看上去没电容起泡,试下电压都正常。请大家指点是哪出现的问题!

网友:
查下驱动板,或者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下

网友:
灯管有三条线,能改能用驱动板吗?怎样改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