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内存DQM对地电阻为零正常吗?

楼主(2009-11-02):
各位老大、我的T30
笔记本
不过内存、用打阻卡测DQM对地电阻为零,手上没有对比的物料、不知正常否?所以求助各位!备注:虚焊以排除!
笔记本

网友:
DQM为内存上的数据请求,短路肯定不正常,建议楼主看下电路图

网友:
我对了一下点位图、是与地相连的、属正常!!!准备换内存槽!!

网友:
一般有独立显卡的都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