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198 ver2 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11-02):
看看这块MS-6198 ver2 ,故障是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
经观察主板发现有一电容鼓包,测量得知失效,换之(原来为2700uF,6.3V ; 现在为3300uF,6.3V)。
开机还是老故障,后又发现内存旁边某元器件烧了(碳渣已清理)。请问大侠们该

元器件是什么?该元件极有可能和显卡和内存供电相关,我上V星欧美网站查得

该主板AGP插槽和内存插槽供电都为3.3V

谢谢

网友:
看了些资料,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因为AGP和内存同归北桥管理;而开机正常,说明南桥没问题。
另外插上好的内存报警,不插内存不报警(AWARD 2长,内存出错),测量3.3V供电正常,测量AGP供电为零。
推断北桥损坏,手头暂时没有,闲置下来做电路分析吧。

网友:
看上面标注R42,是贴片电阻?位置好像占不了这么大啊!!!

网友:
直接查内存有3.3V供电没,没有的话直接橙色线接过去一个就行

网友:
双路供电,参考相关资料。

网友(2010-02-07):
V3.3内存供电正常,后来网上搜索是一个三极管,如图

网友:
不知道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网上图纸要钱,太贵了。请问各位大侠那个三极管的型号。谢谢啦

网友:
哥哥 啊  这个板子还值得维修吗

网友:
元老级别的主板了!新人可以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