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前几年修过的一台HP 1000彩超维修过程

楼主(2009-11-02):
SONOS 1000开机无图像

开机时屏幕无任何反应,报修说监视器故障。开机时观察现象:开机一会儿RESET指示灯常亮。
分析:RESET指示灯常亮表示机器有明显的故障,机器无法通过自检。由此可以判断并非监视器故障,再次用SONY视频打印机测试,无法打印。更进一步证明机器故障,没有视频输出导致监视器无显示。
打开机器整体见下图:

开机发现里面灰尘很多,将每块板子拆下清除灰尘后故障依旧。开机过程中发现左边第一块电路板指示灯无显示,正常会显示故障信息等。由此判断应该是电源故障。
此机器电源在机器底部,如下图:

将电源拆开后发现一个接口烧焦:如下图所示

由于在外地维修,更换此插座极为困难,将插头插座去除,用焊锡焊接好,安装好后故障排除。
此电源标签如下图:

网友:
实例不错,对了B超的了解,我只知道西门子的产品是最好的。

网友:
西门子的这些年都不注重了,SIEMENS注重CT MRI 和DSA之类的。以前这批HP的质量真是没话说。探头用到现在都不坏。后期的TOSHIBA PHILIPS等用个3年左右就坏了。我还是比较喜欢GE的。

网友:
医疗设备的维修
关键是没有练手的机会

网友:
这种东西只要沾到都发财。孤版说得对,没有接触的机会。再说人家也不放心给我们小店铺来修。

网友:
这种设备 多少钱啊 要几百万吧
维修一下 可赚到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特约维修的吗?一般不是特约维修的根本拿不到机器相关的资料。医院也不会随便跟维修小店建立关系。

网友: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修机器比修主板简单多啦,哈哈,有关系能弄到板子,有基础能分析电路,有实验条件可以做测试,LZ的例子正好说明了修板的几个要素。当然,修好了发个帖子记录一下也很重要哦,这就是积累。

网友:
马克电子对医疗设备方面好像有所偏重,而且修了不少大设备。聚会的时候和你交流就觉得不一般,果然厉害,哈,图文并茂!

网友(2009-12-20):
惠普现在已经把医疗设备这块卖了,不过惠普的医疗设备质量确实好。

网友(2010-01-29):
看来做维修还是修点冷门的东西比较好,好像这些坏了都是高金请厂家的技术人员过来的,或者是指定的维修公司。

网友:
碰到同行了,真高兴

网友(2010-03-12):
有资料的会好搞些。我有时候修一些都是没资料的,只有自己摸索了。不过都是厂里的东西没搞头啊!

网友:
还是多多了解了

宇光 -2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