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不上电和本地网卡不认维修一列

楼主(2009-11-02):
X60 不上电,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查U74的57P  34P 供电正常,但59P无VCC3SW,测59P对地阻值正常,换U74后VCC3SW出来了,但待机电流0.25A,有短路,手摸南桥烫手,测VCC3M电感短路,换南桥后正常开机了!装机进系统发现本地网卡不认,但插上网线时网口的两个指示灯能闪烁,郁闷,怀疑南桥BGA没做到位,重新BGA后网卡还是不认。分析了一:挂在PCI总线上的R5C5841及MIN无线网卡都能正常识别,说明PCI 数据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在网卡或南桥这里。测网卡芯片各供电都正常,复位和时钟也正常,只能换网卡芯片了,可是换上全新的网卡芯片后进BIOS网卡MAC地址没有识别到。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主板,无意中发现C672电容有些异样,一碰就脱落,原来有些腐蚀了,换了后本地网卡恢复正常了!后来询问顾客原来他的网卡半年前就不能用了,这次一并给他修好了,呵呵,看来修板还是要细心观察才行!

网友:
难到X60也有南桥这个通病
楼主可真是好心肠啊     看的出你做事是很认真的

网友:
LZ 用户没有耐你是你弄完网卡的 这个用户还算好哦! 有的用户不要脸 明明是坏的 偏要说是好的 硬说是你给整烂了的~

网友:
学习  真有这通病》?

网友:
楼主真是个细心的人… 故障很快就找到了,佩服
换桥容易找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