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笔记本电池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我想问个关于笔记本电池工作的问题:
就是笔记本在关机后(拨了适配器,不拨电池),还有什么电路在工作?会产生什么电压?这时的工作状态与插了适配器后还没开机时的状态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拔了适配器后,电池放电电路在工作,它等待一个开机信号,应为电池充放电电路的芯片在工作,并且处于工作正常状态,这时,等待开机芯片发出开机信号,充放电电路的芯片会判断acin和batt引脚的电压对比,因为拔了适配器了,所以batt引脚电压高于acin引脚,于是放电。不同点就是电池充放电电路芯片判断适配器是否插入,以便进行放电还是充电。

网友:
那么请问插上适配器时由MAX1632等芯片的待机电压,在单独接有电池时是否也是有的?

网友:
那是必须有的,只有有电池或者适配器,1632的主供电和辅助供电就必须有了,基准电压也就有了。

网友:

电池与适配器供电状态

网友:
楼上姓宋的讲得很好,所以平常不用本时就要取下电池,一般电池充电次数是500次左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不用电池的时候隔离电路就会接同电池给负载供电,max1631当然也会工作

网友:
不服不行,楼主就是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