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路由器密码?

楼主(2009-11-02):
我的电脑总是被别人控制网速,怎么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软件控制的呢?好像有人用路由器控制的?如何破解路由器密码?

网友:
路由器上有一个安妞,按下这后可以复位路由器。就是原始密码了。

网友:
别人怎么可能控制你网速呢,这是不可能的吧。

公交查询

网友:
是可以的,像P2P控制类的软件都可以控制你的网速,你可以开反控制的就可以了,或者安个防火墙软件他就不能控制你了

网友:
装个ARP防火墙就行了。

网友(2009-12-10):
360就可以了 ,好用

网友:
如果是多人共享上网...我觉得还是要互相体谅才好

网友:
网路上有反P2P终结者,或者装个ARP防火墙,最好是沟通一下

网友:
好像有人用路由器控制的? 什么叫好像啊?你自己开的户 还是跟人合用的一条网线你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跟人合用的一条网线肯定是要用路由的啊  自己用一条网线是不会被别人控制网速的 合用的话就看大家自觉不了

网友:
用我DIY的2805NR路由器就可以控制你的网速,你是无法知道密码的。除非路由器在你家中。这种路由器是硬件控制的你无法绕过它。

网友:
装个居生网关和ARP防火墙......和一个MAC扫描软件...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