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跑85代码

楼主(2009-11-02):
一块华硕945板,测试卡跑代码85,能亮机。显示屏上显示很多英文,大致的意思是说什么USB错误,15秒后关机。嘻嘻。等15秒后真的就关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我真的还没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查主板上的USB跳线

网友:
清一下CMOS~~

网友:
COMS放下电试一试,不行插USB电压对不对,进COMS看看设置

网友:
不知有没有弄好,我也做过这 样的事,应该是风扇插错了~~

网友:
COMS早清过了。也进不了。。应该还没过设备检查项。过了IDE设备检查马上就提示这个了。

网友:
我检查USB接口,发现只有一个脚有5V,其它的脚都没电压,不正常啊!!请问UCB的工作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