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帧信号不跑CPU

楼主(2009-11-03):
今天网吧过来20片板,全是有帧信号,不跑CPU,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前面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过了?以前老师说的有帧信号不跑CPU/先刷BIOS

网友:
呵呵  我喜欢!  20片板呀!修好了不少的收入哇!   你先检查CPU供电情况  板不在我这里大概不清楚   有时候问题挺简单的   反正有20片板  每个问题先考虑下吧  BIOS芯片(程度否正常?)    BIOS电池、时钟电路  实在不行加热CPU座看看   哈哈

网友:
有假负载的话查下PG信号电压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是什么座子 BGA座子么

网友:
有帧信号不跑CPU 建议先刷BIOS数据

网友:
bios刷好了13片啊,谢谢,但还有几片,刷了几不行???前面的工作条件全正常,供电,时钟,PG ,cpu复位都正常????

网友:
看座子有无空焊,可刷下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