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70

楼主(2009-11-03):
hello toshiba m70 works fine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when you shut the laptop off on batt only without adapter it shuts down but again power the button it wont come on .you have to remove the battery and wait for 1 sec and connect battery it will come on. again when you shut down and power on again need to remove battery .this happens only in battery mode and not in adapter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只用电池的情况下, 关机后开不了机, 必须把电池拔掉方能再次开机. 不知是否这个意思, 感觉他的英语有点山寨!

网友:
还是从保护隔离入手。

网友:
[url = http://www.chinafix.com.cn/redir ... 034&ptid=151690] 3 # [/ url] board repair bad [/ i] [/ b ]

yes it happens only with battery pack cannot reboot with battery pack have to remove battery pack and then it will work

网友:
呵呵.英语现在也有山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