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親愛的, 我把電阻脫光了......

楼主(2009-11-03):
維修經驗 ((原創, CHINAFIX首發))
11/2/2009 JSW, TPE TW

我想搞維修的朋友都有這樣的經驗, 電路上的某個電阻燒壞了,燒的黑黑的, 色環不見了, 又沒有電路圖. 怎麼辨呢? 有經驗的, 靠經驗. 沒經驗的,只好到處跪求. 或者冒著生命危險,試著換看看.

有沒有方法在沒有電路圖的情況下, 得知已經燒黑且色環無法辨識的電阻阻值?
我提供一種我在用的方法, 讓大家發掦光大.

一般碳膜電阻, 衣服脫光了, 長的就像這樣:
<<1>>

根據經驗
1/2 ~1 條分隔線, 阻值一般在0.1 歐姆 到100歐姆之間
3 ~ 5  條分隔線, 阻值一般在120歐姆 到 12K之間
6 ~ 9  條分隔線, 阻值一般在 12K 以上

(注: 分隔線是我隨便命的, 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我也不知道那叫啥玩意兒)

當然這是粗沽值, 不同公司生產的電阻會有些許差異, 但是透過分隔線的數目已經可以大約判斷燒黑的電阻阻值落在何種範圍. 分隔線的數目愈多, 阻值愈高, 反之分隔線數目愈少, 阻值愈低, 這是確定的.

如何進一步得到更精準的原始阻值呢?  先看個圖, 了解一下後面會用的定義

<<2>>

一個好的(未燒毀)電阻, 可以下面二種方式,量到正確的阻值, 各位可以實際操作看看

方式1 表筆放在分隔線終點右方一點點 及右引腳上
<<3>>

方式2 表筆放在分隔線起點左方一點點, 及左引腳上
<<4>>

經過實測,以上二種方式都可以得知一個好的電阻的阻值.

下面是錯誤的測量法:

錯誤一 (測量點在終點左方區域及右引腳上)
得到的值會高於原有的阻值
<<5>>

錯誤二 (測量點在左引腳及終點右方區域)
得到的值會低於原來值
<<6>>

錯誤三 如圖所示
<<7>>

以上是正常電阻的正確及錯誤的測量方式, 以此當基礎就可以經由測量得到一個燒毀的電阻,原來的阻值而不需要電路圖了.

情況一: 電阻左邊燒毀, 用萬用表量a,b二點即可得到原始正確的阻值.
<<8>>

情況二: 電阻右邊燒毀, 用萬用表量a,b二點即可得到原始正確的阻值
<<9>>

情況三: 電阻一半燒毀, 則量a,b二點所得到阻值乘以2倍就是原來的阻值
<<10>>

其它情況依此類推, 就可以得知電阻燒毀前的阻值. 例如: 燒在中間怎麼辨, 燒掉1/3怎麼辨, 各位看倌們腦力激盪一下吧.  小電阻,大學問. 下次我想把電容脫光了…   (JSW 11/03/2009)

网友:
我经常遇到电阻烧毁的问题,到处找资料.测量同型号机......太烦人了!看到您的帖子让我眼前一亮!谢谢
希望有类似经验的师傅们将经验写出来,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取长补短,这才是 “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宗旨!

网友:
这条螺旋割线是生产电阻的时候用陶瓷割刀电阻上刻出来的,圆盘割刀直线移动,电阻体旋转,当电阻达到预定值得时候测量电阻的电桥平衡,割刀自动脱离电阻。实际就是一条调整阻值的螺旋状割线。

我原先有很多没有上漆的金属膜半成品电阻,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楼主判断损坏电阻阻值的方法颇有创意。

网友:
原來中文叫作螺旋割线.
是呀, 我記得英文好像叫 Spiral Groove 中文叫啥我倒不曉得.
張先生 好學問.

网友:
经过自己动手,楼主说的烧中间怎么测?
这个时候就要自己推测了,比如有三条隔线,烧中间的话只要知道第一隔阻值多少,然后推测第二隔是第一隔阻值的2倍即X2 第三隔是第二隔的两倍,是第一隔的4倍 由此推测阻值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问题是要精确知道阻值,坏的电阻没办法量吧?

网友(2010-09-06):
脱光了衣服来测试   真的另类   但其他材质的电阻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