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盘敲盘,要如何维修呢

楼主(2009-11-03):
如题所示,我有几块小容量的硬盘,都是敲盘,想自己学学怎么维修,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鄙人再此不胜感激!!!!!呵呵

网友:
来自: 安徽亳州
固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路板坏了也有 可能

网友:
先查是不是板坏,如果是盘体问题,一般是有头坏,必须砍头。

网友:
敲盘一般都是硬件故障, 要开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