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03):
华硕P1P800主板,在不插AGP显卡的时候,诊断卡可以正常跑过到85,插上显卡诊断卡就显示2A,显卡。CPU。内存供电都正常/??是 北桥问题吗?
华硕

网友:
显卡是不是OK,再就是把插槽刷一下,再不行,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2A之前跑什么码?压北桥开机看看

网友:
你可以放下电,再看糟子是不是正常的,量AGP信号,刷BIOS

网友:
应该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