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奇怪问题

楼主(2009-11-03):
昨天修一块MS-7352   VER1.0     的板子,触发后,全板无供电

因为CPU供电要1.2V   FSBVTT正常后才会有,而FSBVTT是1.8V    内存电压转换过来的,而内存电压是由5VDIMM转换而来,5VDIMM是由MS-7   19脚(RAM_DRV)  控制Q14  G极,使Q14导通后,VCC5经过Q14产生
测Q14G极无电压,ms-7  19脚也无电压 ,正常是10V左右,说明问题出在MS-7。测MS-7的工作电压都正常,ATX PG  信号输出到MS-7  的7脚也正常,但MS-7  除了输出3VSB_DRV(这个信号是把5VSB转成3VSB),无任何电压驱动信号输出          奇怪的是,待机时19脚都有RAM_DRV 信号,触发后就没了

判断ms-7坏,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以为焊接时烫坏了,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后来又到处查了一下,发现第3脚FP_RST#电压只有0.2V,正常应该是3.3V左右,查线路该脚经过一个0欧电阻(R356)接到VRM_GD,即U2(ISL6312CRZ)的37脚,而VRM_GD要等到CPU供电正常才会发出。 而CPU供电要FSBVTT正常才会有。而FSBVTT又是MS-7控制
就是说,CPU电压正常后,MS-7才开始工作。MS-7开始工作,CPU供电才正常,绕来绕去,人都晕了

这样,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先CPU供电正常,MS-7才会送出各组电压,还是MS-7先送出各组电压,CPU供电才会正常。

根据MS-7学习资料上,下面引用原文
========================================================
當按開機鍵後,主板產生PSˍON#信號,電源工作,輸出5V,3.3V,12V電壓給主板,通過VRM部分產生Vcroe電壓,並將VRMˍGD信號送到MS7,此後MS7開始工作,並送出3V_DUAL,5V_DUAL,VAGP,VDDR_STR,USB_STR等電壓
========================================================
根据上面提到,是CPU先有供电,MS-7才工作

但是昨天我碰到一块同样的板子,CPU无供电,但MS-7   19脚却有RAM_DRV 输出,所有的5VDIMM,但是内存供电只有0.9V   ,内存供电是由U6(ms-11)控制
,换一个MS-11后,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也有了
事实证明,MS-7正常工作后,CPU才有供电

原来理解的是,MS-7 只要ATX的PG信号就能正常工作,现在又多了个VRM_GD 信号,不知道MS-7到底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

有知道的或碰到此类问题的同行,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
查看MS-7的38脚是否为低电平,如果为低电平,MS-7不会工作,MS-7检测到5V正常之后,复位南桥的内部电路,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时应为电平,

网友:
楼主看下MS-7的图纸,这东西的工作条件还是很多的

网友:
你怎么写这么多啊,可能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