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过26不亮求救

楼主(2009-11-03):
科脑845主板过26不亮求救,换板载接口的电容,插独立显卡还是不显示,插pci显卡还是不显示,,加焊北桥无效,刷BIOS无效,求救啊

网友:
测试下插槽,如正常,再确定加焊北桥正常,还不好的话就换板了

网友:
刷BIOS,加焊NB都不行那换NB吧

网友:
我也有快啊 不过是刷了BIOS 好的

网友:
刷BIOS ,不行的话,换I/O

网友:
重做桥,刷BIOS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比较大,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
北桥可能不行了

网友:
AGP,PCI相关供电正常吗?如果供电不正常,上PCI显卡可能也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

网友:
我还是做北桥好了,只是没有机器,还是手工做试试吧。谢谢大家

网友:
先刷BIOS   后焊北桥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不显的845科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加焊桥无效,换桥没必要了,小板不值得。

网友:
杂牌板就不要搞了,桥的问题直接扔做废板。

网友:
过26了,停在什么代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