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大电流

楼主(2009-11-03):
求助笔记本充电大电流的维修思路。电池是好的,主板单独 也能用,插电池 电流表5A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的MOS坏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你测测

网友:
充电的P型MOS击穿了会这样,修好之前不要上电池了,容易充坏电池的

网友:
有短路呀,赶紧查呀!

网友:
确定不是MOS管损坏导致的,比如反馈之后的,

网友:
一般是放电MOS有问题。这种情况不插电池,电池接口就已经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