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楼主(2009-11-03):
有一板板上的max8734a坏了。手上没有这个IC不知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IC,可以用max1999吗?

网友:
我看资料应该是可以用1999代换的.

网友:
是可以用1999代换的 我也代换过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帮助。我试试。

网友(2010-01-02):
用RT8203也可以代换

网友:
Max1999可以,RT8203就不清楚了,芯片引脚定义一样,未必能通用,电流检测取样方式未必一样,有的直接通过下管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