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7L3 刷程序求助!

楼主(2009-11-03):
接到一台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原本是高压部份有问。不亮背光。修好后。发现色彩有问题。有点像没驱显卡驱动的样子。怀疑MCU或程序有问题。
第一次刷这种的。不会刷。高手赐教。
主控为:MST8111B-LF
           AF25230999E
手上有显示器编程器。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可行。试过ISP 提示ENTER ISP FAIL!
试过RTDTOOL 提示MCU 连接错误!打印口驱动装过了。COMS选了两种模式ECP/EPP!是开着机刷的。也就是驱动板带电刷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
你是哪一种编程器

网友:
这个要用通用编程器写

网友:
当然是能用显示器编程器了。

网友:
这样的编程器太垃圾,很多芯片写不进的

网友:
楼上的几位哥。我们不是在说这编程器好坏。你们能确定他能不能刷啊。

网友:
这种编程器只能写普通的通用板,原装机的大部分都是不可以写的,所以你那板用这个编程器也是不可以写的,要高级点的才能写。这样说吧,你那编程器是最简单的一种了。

网友:
MCU可能是W78E65 这个用通用的编程器很方便。。。。

网友:
还有一种是32脚的存贮芯片,这个也要用通用编程器,用ISP根本写不了

网友:
你的写不了,最少得用3000U。

网友:
????????????????????????????

丹桂飘香 -10

网友:
是的 你的写不了我的也上不能写换了个3000就能了

网友:
我用580U的编程器也可以的嘛!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刷,不要用ISP了,很多液晶编程器都不支持MST8111B-LF的ISP的,你的这个颜色不对应该只需要刷24C16就行了的

网友:
你可以先用其他的板点屏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啊,这个屏随便拿个驱动板都能用的

网友:
你的写不了,最少得用3000U。
引用 网友A:

哥。你那头像上就是3000U我认得的。不过我用的是580U

网友:
哥。那是要买一个转接座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要转换座的,我买了三个座子的,PLCC32、PLCC44还有一个SO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