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

楼主(2009-11-03):
有位国外兄弟,发了几个Mail咨询维修问题。简单看了一下,没看懂。英语好的兄弟帮忙回答下。

1。
i repaired the hp 6710 the problem was with the charging ic bq24703 and the kbc1070-nu was chort also. now there is power and everything ok.
but the dell b130 come on for a while and goes off in 3 seconds .i changed the cpu core and also the south bridge the resisteance of northbridge seems  ok also voltage any idea on this

2。
the dell dk1 board the moment i switch on the power comes on and goes off in 5second the voltages are all normal except the std voltage 3 and 5 come after we switch on laptop.
thanks again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意思大致如下:
1,HP 6710的充电芯片bq24703与KBC 1070-nu 都有短路,已经修复,现在上电正常,但是DELL B130(这个是什么芯片?)开始工作以后3秒内就自动关闭了。我更换了CPU核心供电芯片和南桥。。。北桥的阻值和电压看来似乎都正常。
2,DELL DK1的主板,触发后5秒掉电,所有电压输出正常,待机的3V和5V在按下开关后才出现。

网友:
DELL B130是一款在北美发售的笔记本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2,DELL DK1的主板,触发后5秒掉电,所有电压输出正常,待机的3V和5V在按下开关后才出现。

第二段翻有點問題
原文意思應該是 按下開關後 除了標準3V及5V外, 其它電壓都正常. 而不是待機的3V和5V在按下開關後才出現.

這個老外的英文程度實在也不太好, 用的文法也是錯誤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