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到电脑上,电脑反应变的极慢

楼主(2009-11-03):
金士顿 4G U盘插到电脑上可以找到盘,但打不开,属性都是0字节,而且电脑反应变的极慢,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已解决!! 使用U盘低格搞定。

网友:
U盘重新格式化看看。

网友:
那是U盘的文件系统坏了,找个WIN98的机器格式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 USBBOOT     格式化   就好了

网友:
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数码之家有下载!!!

网友:
用U盘量产工具量产哈 硬件没得问题

网友:
用 USBBOOT     格式化   是可以用了,但是4G U盘变成2G了。这是怎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 USBBOOT     格式化   是可以用了,但是4G U盘变成2G了。这是怎回事!!!!!!!!

网友:
哈哈,你买的是改容的U盘,实际上用的就是2G的FLASH,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用ChipGenius检测下看看  再量产下看看会不会是格式化出错,也很有可能是扩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