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液晶显示器亮线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3):
一台液晶显示器第一次开机有一条紫色的垂直的亮线,关机过一会儿再开亮线又没有了,请问这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电路的还是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换个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MCU的问题,不是屏的问题,先刷下MCU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是屏的列扫描出现接触不良,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应该越来越明显。

网友:
90%是屏的问题。mcu坏的好像真的不多

网友:
感觉也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只能这样用着了,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