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_Delta VDF037B23A变频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3):
  一装饰板厂生产线上用的Delta VDF037B23A变频器面板无显示,无输出。首先检查保险未熔断、IGBT模块无击穿,于是判断应当是系统电源部分问题。经检查由UC2842组成的电源部分没有元件明显损坏,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将检查重点放在IGBT模块上。该模块的型号为BSM25GP120,其内部不但像一般模块集成了IGBT部分,还将三相整流部分也集成了进去。在检查三相整流部分时发现1、2、3脚(交流输入)与21脚(整流输出正极)竟然开路了,怪不得整机不工作呢。以前只见过二极管击穿的、一些小信号二极管开路的,还没见过功率二极管开路的,长见识了!
  由于模块只是三相整流部分损坏,用户没法接受整个更换的费用,于是决定采用外接三相整流桥来修复这个模块。将R、S、T输入部分的飞线焊下,另换三根长飞线焊至一30A1600V三相整流桥(原模块三相整流部分为25A1600V),再将这一整流桥的正、负输出端经飞线焊至BSM25GP120模块的21脚和24脚。并将新的三相整流桥固定在铝散热器上(由于新的三相整流桥体积较大,没法装入塑壳内,我在铝散热器上钻孔、攻丝,用螺丝固定的),注意一定要做好绝缘和硅脂涂敷散热工作。加电试机,该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
  本例检查时费了一些周折,因为我对变频器电路还不够熟,在变频器正常工作、未拆开外壳的情况下没能找到三相整流滤波部分测试点。经绘画实际电路图,我发现原来外接接线端子R、S、T就是是它的输入端,而+、-端子是它的输出端,正常时+、-端子之间有500多伏直流电压(这路输出是为电机制动准备的),不需要拆开外壳就能测到。

网友:
呵呵,台达的是最烂的,我哪也一台,原来的是施耐德的,坏了一时找不到代换,最手供货商自已找台台达代换使用。变频损坏大多是功率模块,由于温度高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是的,台达的模块坏的太多了,尤其是0.75kW的几乎是100%坏模块。

网友:
还是富士和东芝的好,高压的就是ABB和西门子的好,我这有不少高压变频器,实际就是先降成660变频后在升成6KV。

网友:
高压变频器一般维修员接触得相对比较少。
哈尔滨九洲电源公司好像引进了GE的高压变频器技术,在做这方面的产品。

网友:
我这有一本西门子的高压变频器方面的资料,只是没电子版的,书太厚了。

网友:
高压变频器一般都应用了三电平甚至多电平,我修过的和6.6KV的,西门子的,一般变频器散热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电机的机械负载不能太重或变动太快,要不很容易就炸了,特别是台达的。

网友:
楼上是高手哦,我们的是直接由上海的一家公司维修的。

网友:
看来7楼才是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
呵呵,现在也就是高压变频赚钱了哇.高压变频现在基本上都采取分体式的,而模块要坏也是代价昂贵,一般是组换。富士和三菱的变频已经被国人消化的很熟络,很多国产货都是仿这几个厂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