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故障,就是没法重新分区

楼主(2009-11-03):
一台主机:主板技加G31,硬盘:ST500G,安装的是2003服务器版本的系统,现在想重新把硬盘分区,但很费解的问题就是:想用PQ重新分区,未进入PQ主界面就提示“不能在NT/2000/2003服务器版本下运行”但我PQ是从DOS下运行的。怎会这样呢?如何解决?
想用MHDD扫描硬盘吧,运行起MHDD后在选择驱动器的画面时,在所显的驱动器中并没发现有任何驱动器存在。

但正常开机一切正常,开机-自检-进系统。一切很正常,也就是说主板,硬盘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不明为什么不能进PQ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

网友:
PQ提示的是不支持NT/2000/2003服务器版本的文件系统,用MHDD擦除就行了
MHDD需要把CFG目录下的mhdd.cfg的第一行的#PRIMARY_ENABLED=FALSE改成#PRIMARY_ENABLED=TRUE

网友:
原MHDD检不到硬盘,拆机把SATA线从SATA3插到SATA0处就可以用MHDD看到硬盘驱动了,果然擦除后就可以用PQ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