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主板

楼主(2009-11-03):
开机自检一切正常,不到一分就自动掉电,电源、内存、CPU都换过,还是一样,不上CPU不会自动掉电,请问一下是那里坏了?

网友:
你看看你CPU风扇压好了没有?775的最好看下四个脚是否会松动。

网友:
回楼上的,CPU风扇正常,脚没有松动

网友:
开机直接进BIOS看看CPU温度

网友:
上的多大的 U 啊  电容有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