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松下YP-PS 系列切割机维修指南

楼主(2009-11-03):
原厂提供,比较权威。
松下YP-PS 系列切割机维修指南.pdf

网友:
唐山松下的产品质量相当好,这种等离子切割的产品主要用切割不锈钢,铸铁这些不能用氧气切割的场所。
YP-PS是工频的产品,现在逆变机做这个更轻更小,更方便,当然故障率也相对高一点。

网友:
我手头有一些唐山松下焊机的资料,但我没什么用,因为没人找我修电焊机。我认识一位修电焊机的老头,据说此人善于用红蓝两色笔画双层电路板电路图。

网友:
修焊机大多对口是单位,得跑人头关系,我们这一般是按20%取费,但实际能得多少只有自己知道了。

网友:
资料很详细,呵呵。记得以前修过一台德国LCOOS的焊机,换达林顿管子

网友:
蔡工你朋友那批BGA焊好了吗?

网友:
恩,有人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