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松下Panasert-MK(MK1C)贴片机Panadac321-4 模块IP-230 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3):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个维修实例,通过本例,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工业设备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好修的,不是高深莫测的。

网友:
拜读大作,斗胆向大侠进言几句。
1、这种模块电源其实就是atx辅助电源,但缺乏反馈稳压回路。使用长时间后时间电容C16是故障的罪魁祸首。不知道大侠有无换上高品质的电容如三洋、红宝石之类的,或者跟客户说明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故障会再次发生。我觉得这种告知很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干脆换上一个现成的模块电源,毕竟可靠的多。
2、这个模块电源是否直接外接交流电?看参数是110交流输入。这种电源可以修改为220交流输入,对于大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大侠保持原状修复,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其他考虑。
3、5.6v和6.2v的稳压管用起来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还有这样的维修能收多少?

网友:
“但缺乏反馈稳压回路”,错,它不缺反馈稳压回路,只是没有采用光耦反馈而已。这种电源我修得很多了,还没发现因为电容问题返修的。我一般都是采用本地一家经销商卖的红宝石电解电容,我觉得应该是假的,但这种电容假电容质量也很好,没出现过什么烂问题。
至于110V改220V问题是这样的:该机有几个电源,这只是其中之一,如你所说去做,则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另外我多次发现110V电源强行改为220V的(传真机中多见),可靠性极差,所以我对此极为慎重。
5.6v和6.2v的稳压管的影响的确应该不会太大,但还是尊重原设计,没必要另起一套炉灶吧。
这次的维修费要得一般,300元。

网友:
谢谢大侠解答!我对这种贴片机不了解,还纳闷为何如此小功率的电源板能用在这种设备上,原来只是模块之一。

网友:
贴片机的维修是个大市场,大大的市场...电源、轴驱动、相机显卡、工控机、各种类型的板卡...口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