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5S上电时序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1-03):
手上有一台神舟F205S的笔记本,有待机3V跟5V,也可以触发,但电流上到0.3几A有时到0.5A就马上掉电,整个过程约一秒钟,但还可以再次触发。基本可以排除
短路问题,也仔细测量板上的电容,电感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后来把CPU的MOS管全拆了之后电流上到0.18A,断电时间也廷长到了3秒左右。测量各组电压发现3.3VS,5VS,1.8VS,1.5VS,1.05VS电压都有,RSMRST#信号也发出了。但PWRBTN#信号就只能用万用表测到一个0.6V的跳变。之后一直是低电平。跟据时序图。有一个脉冲廷时1秒之后应为高电平。之后的+5V-ON信号也发出了,但+1.8V-ON始终为低电平。之后的信号跟电压都不正常了。BIOS已刷过,故障一样。没思路了。

电路图发现这个机器电源IC的PG信号都没有用上。上电时序我想是用软体控制的。应该是IT8510E这一块电路的问题。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例神州S263C
亮机就掉电
把温控拆了就好了

网友:
好的。那我先找找温控看看吧。

网友:
把CPU旁边的那8个角的芯片拆了

网友:
经广源兄的指点。现在已确定是EC的问题了。等EC芯片到了换上再试试。另外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这板居然跟F440和H520的板是一样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