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检测卡跑25不亮

楼主(2009-11-03):
技嘉845PE主板跑25,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换过,显卡供电管换了,还是不亮,显卡也换过了,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你给出的测量数据太少了,让人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发贴前该测量的数据越详细越好

网友:
个人认为GA主板走25,排除AGP供电 和BIOS问题,,百分之90以上,都是南桥损坏,,楼主可以手压一下南桥,,南桥应该会有明显的发热

网友:
刷BIOS ,不行,换I/O,再不行,南桥坏。。。。

网友:
南桥发热吗?如果很热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来南桥挂了,

网友:
检查 供电 场管!

网友:
可以拆网卡 拆声卡芯片 在看下吧 说不定拆了这些就OK了

网友:
可以刷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25基本是南桥的问题我遇到好多了
有的上面直接有个洞都还跑25

网友:
不是吧,北桥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GA跑25的,大部分是南桥坏。

网友(2009-12-07):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