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754主板 不加电。强制开机跑FF

楼主(2009-11-03):
朋友有一块华硕 754的板子。单桥NF芯片的。 有待机5V电压。短接不启动。强制开机,测试卡跑FF  。用手摸CPU,桥 都有点微热。 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是IO么?  对了。只要强制开机然后在短接POWON可以关机。电源线只要不拔掉。短接POWON还可以开机。开机仍然跑FF。拔掉电源线,短接POWON就开不了机。

网友:
拔掉电源线,短接POWON就开不了机-------这不是白说?不接线怎么能触发呢?FF 用手摸摸是判断不出问题的,你有没有表?去测下电压主板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先刷BIOS

网友:
待机3VSB正常否?32.768 25MHZ是否起振?
LZ先检查上电触发的一些基本要素吧,不要动不动就强制上电!很容易把故障越修越大的

网友:
拔掉电源线,短接POWON就开不了机。      拔掉电。在接上电源,不强制开机。短接POWON就开不了机。  呵呵。我开始打错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754的,一般是8712的IO,这个IO容易坏,如果是IO坏的话,你再看一个电源里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一般电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