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3):
焊主板上的电容 烙铁应调到多少度才适中。热风箱吹贴片电容,应调多少度,风速多少,多长时间吹下不会损坏元件。
主板

网友:
你用风枪需要预热的。电容接电源正负极,这两个都是大面积覆铜板,散热快。
可以用刀形烙铁头,两个点同时焊,可轻松焊下。多试几次,就熟能生巧了。

网友:
机器显示的温度,有可能与实际温度不同,找块坏板多练练。

网友:
我用的白光936调350,风力3,温度6

网友:
我知道要多练练.可是我不知道烙铁应调到多少度才适中????

网友:
不同的焊台,温度设置都不同吧。。。。。烙铁和风枪我都是开着 370 。。。。。吹贴片的话,330 风3
刚开始用风枪的时候,我也发贴问过温度设置

网友:
有铅焊锡溶点温度为183摄氏度,无铅焊锡溶点温度为217摄氏度左右。若拆焊的电容为有铅焊接,烙铁温度可设在350度左右,若拆焊的电容为无铅焊接,烙铁温度可设在380度左右。

网友:
使用热风箱吹贴片电容,应调至350摄氏度左右,风速居中,3-5秒吹下不会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