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一个HP 大口带针的接头

楼主(2009-11-03):
HP的大口带针的适配器接头如果中间针不带一个6.5左右的电平是不能开机的. 昨天找了一个HP的接头, 自己作了一个, 接上稳压电源, 开机OK.
HP的接口线是三线的, 其中芯较小的线就是接中间针的. 电路上可以这样弄, 在内壁芯线和外壁地之间, 加一个1K电阻串接一个6.5V的稳压管, 把中间针的接线边接到电阻的稳压管的连接点上, 这样就完成了. 稳压管的接法要注意, 正极接地, 负极连电阻.  接完之后先别忙连机开机, 还是先用万用表量量,看看接法是不是对头, 不然烧机哦, 呵呵.

网友:
我也做了个。是用的Dell的头子。

网友:
我好象用表量过,中间针没有电压的呢?

网友:
有的人SIGNAL端直接用5.1K的电阻连到正极也可以,,自己还没实验过

网友:
直接连的话应该充不了电。

网友:
只2种方法都不充电的哦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画了个图,这样好理解些,请楼主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电阻1端接正极(内壁), 2端接稳压管负极, 稳压管正极接外壁. 电阻与稳压管连接点接内针.

网友:
明天我再作一个, 作好了上照片, 今天的没拍照就让我把接头封死了, 拍了也没用.

网友:
根据8楼的帖,重新画了图。用颜色表示不同的电极。

网友:
此接头作好之后用了一个下午, 使用正常, 充电正常!

网友:
如果直接短接真的無法充電
中間的電源大約6V
可以用DELL用的接頭來DIY嗎?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还是等管理员把图做出来在来看.

无边思绪 -4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余你画电路图用的什么软件?? 共享一下!!
--------------------------------

回楼主:
简单的图都用画笔。YZZ163

网友:
很好  回头我也做一个,谢谢楼主和老余,  我用的双路电源。上有个5V的输出  直接给中间的针加上5V也可以充电  HP和DELL的头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这是个什么头啊??

网友:
主板用的电源插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随便找个电源的插头,然后找个1K电阻和6.5V的二极管按照上面的接法就成吗?制作的这个是活动的,用的时候直接插到可调电源的插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随便找个电源的插头,然后找个1K电阻和6.5V的二极管按照上面的接法就成吗?制作的这个是活动的,用的时候直接插到可调电源的插头上。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呵呵. 记得线是HP的原线, 是三芯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的共享,明天自制一个试试,有不懂的再请教楼主!

网友:
直接连的可以充电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什么用呀。不用二极不行吗。是稳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稳压二极管, 把正极通过电阻后的电压稳定在6.5V, 说白了就是直接产生一个6.5V的电压给接头内芯.

网友:
我是用一个100k的电阻,一头接vcc端,另一头接id端

网友:
我是用DELL的时候吧中间线拆开,用HP的时候直接焊上,不加电阻也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

yzz163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是的,我也是这样的,不过用的6.2V的稳压管。呵呵

网友:
6.5V的稳压二极管还真不好找啊,就差这个了!

网友:
我以前把中间的直接和正极相连也可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样作我不敢试!

网友:
不错,今天我也DIY一个!好用!

网友(2009-12-08):
原理没你们懂的多,但我用个简单的方法,拆个坏电源,把和焊点正负极相连的线和几个小件全端下来,试啦可以加电,还没试过充电方面!

网友:
很好的DIY,我也要做个试试,以前太麻烦了,谢谢上面的指教

网友:
DELL的头子只要不接中间那个也是可以开机的额。。。

网友:
谢谢各位的好做法,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原装的适配器,中间的针输出变19V了,我也改一个!

网友(2010-01-18):
6。5v的稳压管在电脑中哪个地方有呀。。不好找呢。。

网友:
方法不错改天制一个,一直这机器弄不懂这接头,不敢接电源测机,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这边倒买了一个这样做好的头, 昨天一不小心就把昨天那中间那针那块烧了, 现在又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