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笔记本不开机请求帮助

楼主(2009-11-03):
接手 机器时为点不亮
通电 电流为0.00A
以为是保险烧了 所以就跑了保护隔离电路 结果都正常 公共点有电压
测系统供电芯片 MAX1999  20# V+ 有19V   8# REF 有2V
3# on3  有3.3V 4# on5 没有电压 shnd#信号 有高电平
CPU供电芯片 MAX1532A
6PIN SHDN 没有高电平
8PIN REF     没有2.0V
10PIN VCC  只有0.5V
30PIN VDD  只有0.5V
36PIN V+    19V
请高手给我点维修思路 是不是 MAX1532A 引起的问题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会不会跟 EC有关
ON5 信号是 ENE KB3910SF 这个芯片 提供的 经过10K欧电阻  这个电阻是好的

网友:
正直的人说了正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