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笔记本花屏

楼主(2009-11-03):
客户送来海尔W66笔记本,开机花屏,全是彩色竖线,外接显示正常,换屏还是花屏,故障依旧,怀疑是屏线坏了,不会是显卡坏,因为显卡要是坏了外接显示器也应该花屏,看网上说这款机子很多都是显卡坏,现在犹豫不定是不是该订一根屏线,看着原来的屏线没有磨损的痕迹,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订一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有可能会上屏花外接不花。先一根根屏线对地打阻值

网友:
刚修了一台,7300的显卡。

网友:
屏线的问题哦 我上次修了台和你一样花的 试下吧

网友:
你测蓝色信号线看看正常吗  这种情况如果的排线坏的坏 应该是蓝色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清洗一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插头和插座),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清洗就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换了屏线还是还是一样的现象,花屏

网友:
以前修过。缺色,,判定为主板断线

网友:
W66的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屏线与主板接口处有一根LED指示灯线包着一层静电布,有可能是它与接口PIN脚接触了,我吃过这个苦啊!

网友:
外接吥花屏。。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你考虑下屏线接口周围的线路。。给屏供电或者高压板供电的。。滤波电容或者电感。。电容失容。。再仔细查查吧。。别盲目做显卡啊。。

网友:
做一个显卡要不了很长时间,先做显卡再说吧,我敢说百份九十都是显卡坏或空焊

网友:
先简后易, 屏线先打阻值, 如阻值异常再考虑显卡!

网友:
LVDS和CRT是不同通道,可能CRT正常LVDS不正常,显卡值得怀疑

网友:
我修过几台,都是屏线的文题

网友:
花屏就那几招,大家都说了。我又学习了。

网友:
LVDS和CRT是不同通道,有可能LVDS坏了CRT正常,加焊显卡试试吧,这个机子修过N台了,无一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7300的显卡换个     这款机器经常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