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个方正CRT

楼主(2009-11-03):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但可听到高压建立的"滋滋"声,按开关可以控制开关机,继电器也有吸合声.说明控制电路,电源电路,行扫描,行推动是正常的.黑屏有可能是亮度控制电路,场输出电路不正常引起保护等.打开机壳,观察,因为冠捷的机子通病是脱焊,但高压包及其附近有不严重的虚焊.以前修的机子多因此处虚焊而无-12V使场不工作的.补焊后加电连主机仍是黑屏.有高压,指示灯亮绿灯,于是测G1处电压,果然是-173V,且断电后,负压消失很慢,于是又测亮度控制三极管Q705,BF423,B极:4.2V,E极4.2V,看来是截止的,B极电压不正常,经跑线路发现阶段其B极有三个支路:<1>经电阻二极管连至前扫块TDA4841,(17)脚  <2>经电阻二极管与CPU,MUTEG1相连,<3>经电阻二极管与场管TDA4863AJ2脚相连,由前面的故障现象分析可知CPU与4841工作基本正常.且三个支路上的元件经测试均良好,那可能是场电路不良所致,当将与场电路G1与尾板相连线的座子处吸空后,果然出现了一条水平亮线,说明场电路有故障,于是检修场块及其周围的元件发现场管的第3脚与第5脚间击穿,又查外围发现12V供电的限流电阻2M欧了,拆下发现表面标为2.2欧母有烧痕.虽然升压二极管没击穿,但因12V经过它后到了4863(3)脚经内部比较电路因与(5)脚击穿,恐其不良,在更换场块TDA4863AJ.12V供电限流电阻,升压二极管用1N4002代其1N4004后,为保险起见,随后将正负责12V处的滤波电容16V 470UF全换为25V 470UF的,加电连机后一切OK!

网友(2009-12-25):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场块子就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给我提供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