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0A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09-11-03):
旭日C460A,945PM,独立显卡板。上电电流0.8几-1.0几-0.9几-0.7几-0.9几-1.1几-1.0几,最后停留在0.98与1.0之间.各大电感电压一切正常出来,上CPU假负载,PG有1.05V,没有复位,时钟一个有0.77V,一个没有电压.外接不显示,内屏黑屏.帮分析一下.

网友:
这样情况,一种是CPU发热量过高,另一种是core的假负载制作不标准.复位大部份都量不到,最好上真CPU来测复位.时钟的话最好也是用真CPU来量.

网友:
没有图纸,跑了好久线路在板上没有找到CPU复位测试点,谁能帮忙找找

网友:
搞定,显卡问题.把显卡核心吹几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