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个有高压,绿灯亮,无显,方正CRT

楼主(2009-11-03):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但可听到高压建立的"滋滋"声,按开关可以控制开关机,继电器也有吸合声.
  故障分析:说明控制电路,电源电路,行扫描,行推动是正常的。黑屏有可能是亮度控制电路,场输出电路不正常引起保护等。
  检修过程:
  打开机壳,观察,因为冠捷的机子通病是脱焊,但高压包及其附近有不严重的虚焊.以前修的机子多因此处虚焊而无-12V使场不工作的.补焊后加电连主机仍是黑屏。
  有高压,指示灯亮绿灯,于是测G1处电压,果然是-173V,且断电后,负压消失很慢,于是又测亮度控制三极管Q705,BF423,B极:4.2V,E极4.2V,看来是截止的,B极电压不正常,跑线路发现其B极有三个支路:
  <1>经电阻二极管连至行振荡电路TDA4841,(17)脚
  <2>经电阻二极管与CPU,MUTE G1相连
  <3>经电阻二极管与场管TDA4863AJ2脚相连
  由前面的故障现象分析可知CPU与4841工作基本正常.且三个支路上的元件经测试均良好,那可能是场电路不良所致。将与场电路G1与尾板相连线的座子处吸空后,果然出现了一条水平亮线,说明场电路有故障。于是检修场块及其周围的元件发现场管的第3脚与第5脚间击穿,又查外围发现12V供电的限流电阻变为2M欧了,拆下发现表面标为2.2欧姆,并有烧痕。虽然升压二极管没击穿,但因12V经过它后到了4863(3)脚经内部比较电路因与(5)脚击穿,恐其不良,在更换场块TDA4863AJ,12V供电限流电阻,升压二极管用1N4002代其1N4004后,为保险起见,随后将正负12V处的滤波电容16V 470UF全换为25V 470UF的,加电连机后一切OK!

网友:
非常有代表性的场输出电路击穿保护而黑屏的故障分析,能附图就更好。
是否原创?请注明便于阅读者评分。

网友:
这是我今天上午修的,现在还在拷机,现在一切正常.肯定是原创.是冠捷代工方正的的机子,2005年5 月25日生产的,厂家型号是B783Z3,

网友:
这是我今天上午修的,现在还在拷机,现在一切正常.肯定是原创.是冠捷代工方正的的机子,2005年5 月25日生产的,厂家型号是B783Z3,
希望管理人员给我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