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11-03):
接上电源按开机键没有短路现象,工作后电源有1。3A,说明工作了就是不显示,屏没有图象也没有亮度,外接一个显示器,也不显示,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笔记本主板没有修过,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电流如到1。3A时跳了几次那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压下显卡 笔记本显卡出的问题多

网友:
手压显卡先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你描述的不够清楚,,,,电流到 1.3有两种情况,如果是跳变到1.3A一般情况下,显卡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没有跳变现像,,直接从待机升到1.3A,一般是机器没跑码,,就是人们常说的高电平故障,,如同台机的FF代码,,这现像,一般不好说,,还是要以拆机以后,用示波器量LPC总线跳变为主,,看CPU有没有工作,,在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如果是跳到1.2的 话   方便的话 先换个显卡

网友:
压显卡时要两个手前后两个方向压着显卡,然后开机测试,如果一个手压有时侯主板会变形的

网友:
按大小写切换键看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有可能还没有过内存挡住了,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怎么不用笔记本测试卡看下跑机代码呢,看代码不是很好判断了吗?!还是我不懂?!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好像显卡集成在北桥,这问题是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一样,做了显卡,电流还是跑到0.68A  都不知道是咋了呢?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
这个故障有人说 CPU座  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显卡是有问题,我修过同样的机,也是在1。3从做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做显卡,再说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