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10降频与不能充电池的问题(修好了)

楼主(2009-11-03):
一台DELL D610(915GM,PM740的U)前几天发现降频 (原来1.73G,变成0.8G,用交流电源),用电池就正常,试过用完电池后发现,再用交流电源就没事了 (一样可以行1.73G),在BIOS中可以认到65W电源!
但今天发现,用交流的电源无论如何也只能运行在0.8G, 在BIOS中看到识别不了电源,显示不知的交流整流器,而且不能充电,面板的上电池充电灯也不亮了,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显示1.73G,但一插上交流电源马上降频0.8G!电脑变得慢多了!
请问是主板的问题还是交流电源的问题呢?如何测量交流电源的中间那个针是否有问题的呢?
谢谢各位好DX了!
原来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看来这好象是DELL的通病,电源适配器中间针的线断了!本本完全正常!

今天有时间,刚好手上的一个坏的DELL电源,拆过后,量下中间针与地是有电阻的,而我原来的是没的,于是,拆开原来用的那个,发现中间的那个识别针确实是不通,换了另一条好的电源输出线,机子就正常,而且电池也能充电了!
多谢回答的好兄弟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阻值哦 一般是可以看到的 有几百欧的

网友:
意思是测量电源适配器中心极与插头最外面的极的是有电阻的吗?我测量了一下,是没电阻的,红黑换过来测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源适配器功率识别电路,没有识别到适配器肯定要降频了

网友:
遇到过,有的是适配器问题,有的是I、O问题。

网友:
哎。。这个机子估计是没救了。。给偶回收吧。。

网友:
就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要么换个适配器 不好用的话发给我 我给你修 保证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