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F5600S有谁修过?

楼主(2009-11-03):
同方超锐F5600S开机LOGO画面下不去 后来加热了下南桥第一次开机能下去了 再开还是不行 后来干脆把南桥换了 又是刚换完开机就能下去 然后再怎么开照死不下去 这种情况在这个机器上该是哪边的毛病呢 大家多指教~

网友:
有可能事内存问题的 查下供电电容

网友:
LZ
你这问题和我钱两天遇到过的两台超锐3600一样
报键盘错误,PCI错,死机
拆PCI芯片,拆网卡声卡,加焊南桥,更换南桥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存插槽容易脱焊,我最近修了两台,加焊后就O了

网友:
版主灌水噢 看看硬盘 硬盘线 硬盘的电路是不是好的

网友:
多数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最喜欢仁兄的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