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1-03):
MS-6714主板不跑码,量CPU供电1.7V正常,内存2.5正常,复位正常。南桥和北桥的AD值也正常。哪位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影响跑码的因素太多了,BIOS,CLK,等等,你要测量的地方太多,而说的条件太少,认人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总是在论坛上看到这样的帖子,真的没意思!!!

网友:
你现用力压下CPU座开机看看

网友:
清COMS,最小系统再试,还不行,换i/o。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才能跑

网友:
压下桥...测量桥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下BIOS 压下北桥看看

网友:
CPU的复位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