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板子无复位

楼主(2009-11-03):
刚开始不开机...加焊83627后可开机   时钟正常.....但就是无复位....cpu 电压1.5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低....控制芯片RT9248 内存供电下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郁闷....

网友:
复位排针上3.6V

网友:
1.5的CPU电压正常的,检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换了个c1.7的cpu上去电压....正常了...复位也好了....可是一测电压.175V马上复位不正常...听到擦的声。。。估计CPU挂了....一摸手被烫得好疼.....再试cpu 果然挂了.上cpu再测CPU供电直接短路..上他原来的cpu也挂了....估计是RT9248有问题....没有换的... 不搞了....明天给客户说叫他换板和cpu算了....郁闷.........最近烧了我几个cpu了....

网友:
假负载都没有 还修个毛板子  我修几个月版 一个U也没烧过

网友:
IC的问题,休班有假负载

网友:
假负载假负载

网友:
假负载很重要,还是多准备一些吧

网友:
上U 前是要上负载测一下电压的

网友:
呵呵。。

大家都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