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运行到桌面自动从启

楼主(2009-11-03):
一台二手主机,2.8的CPU ,电源威盛370ws换的新的,硬盘检测没有坏道,系统装好了运行到桌面,1分钟左右就从启了,一直循环,换了sp3,sp2的系统都一样 ,请教高手!
桌面

网友:
到系统属性里面打开启动和故障恢复 把自动重启 勾打去 试试 如果蓝屏检查内存或主板 如果还重启检查电源

网友:
换个不同类型电源看看

网友:
CPU电压不稳定会导致机子重启的。重点测量CPU核心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了,先排除电源故障,然后查主板

网友:
可能也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注意下CPU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