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600打印机卡纸

楼主(2009-11-03):
佳能IP1600喷墨打印机,开机能看到自检,自检完待机。当点打印时还没进纸就就提示卡纸,按它的提示按退纸键,再点打印也没看着进纸就提示卡纸了。到底怎回事呢?

网友:
应该检纸器出了问题

网友:
百般查看找不出什么问题,把所有机械部件都拆下清洗一次后装回问题解决。交给客户,满意。

网友:
搓纸滚脏了,你清洗后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23):
进纸传感器脏了或有东西顶起没复位~~

网友:
没有进纸吧。呵呵

网友:
如果有进纸动作,说明是搓纸轮不良
如果没有进纸动作,说明是机械部分不良
或者是传感器与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