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通电后,灯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03):
求助中。。。
求助

网友:
高压板与屏灯管有问题

网友:
有电过的。。那看高压板罗。。?

网友:
电容爆了,把爆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短路,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电容爆了可能性最大,楼主自己应该会看吧,电容鼓起来的就是要换的,如果没电容坏,就是高压板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