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楼主(2009-11-03):
上次拿个来是显示一闪的问题,打开测量是高压板的问题 高压是笔记本的,我改普通高压板,可以了 不过几天又不行了  灯管没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个不行也没说清楚。是高压又烧了吗。

网友:
一闪一闪一般就是电容高压条和灯管吧,现在看来重点考虑电容和灯管了

网友:
查下换上的高压板现在是不是有故障,量下开关脚电压,看驱动板稳定不

网友:
不行了是指什么不行了,是高压条坏了吗,还是高压控制信号没有

网友:
是不是代换的高压条质量不好,再换一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