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7VI 主板维修经验+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3):
今天一天没有生意了,同行拿来一块QDI P7VI主板,故障现象是CPU供电正常,诊断卡复位灯正常,量了一下内存,南北桥供电,时钟等等,都发现正常,本来怀疑BIOS,想刷,但先放一下电,居然修好了。回想起以前刷BIOS能好的板子,应该是不是先清BIOS呢,刷BIOS和清可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还有就是这块板居然有两个IO,分别是华邦83627和83628,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这个板有两个IO或另一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83628是管理其他外围设备的

网友:
还好我习惯清BIOS

网友:
这种板子很有个性呀!

网友:
每次写完BIOS必清CMOS。常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