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故障

楼主(2009-11-03):
前天接作一个东芝 m30的笔记本,开机电流能上到0.6,加焊GO5200显卡能用了,用了没几天就出现进系统就死机,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就死机,今天在加焊,现在又不开机了,用手压住能开机,但是进系统还是老样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得换GO5200了???换了能用住吗???

网友:
有的话那就换了吧  实在没有那植一个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M30的开机没显示,但能听到开机声音,刚开始加焊一下就好了,用几天又不行了,后来把显存加焊加焊一下,还是不行,直接把显卡换了用几天还是老问题,实在把客户搞烦了不修了退钱了。就差显存没换过了。

网友:
一般显卡最好是重新植珠后再上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再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