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09-11-03):
我的MS主板现在拔电源就不能保存设置了,不断电正常。郁闷啊,换了块新电池也一样。请大家指教。。。
主板

网友:
电池座接触脚氧化了.量一下跳线帽有没有电压

网友:
看来是CMOS有电容失效 检查检查

网友:
跳线只有0.6伏电压

网友:
看看角座旁边的二极管,有可能是这个不良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 从电池|+及保线路 通到COMS跳线中间的线路
常见的问题是中间的电容漏电和二极管短路了
还有可以换个电池座。 排除了这些问题 和IO问题 那就要考虑下难侨了

网友:
量下晶振 看看有坏 或量下偕振电容有没击穿

网友:
换个电池座试试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拉低了电压 应该不是二极管的问题 应该是IO拉低了 你可以把IO拆下来在量 电压可能就会升上去 我碰到过多次

网友:
跑一下COMS供电线路

网友:
可以换一下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